楼主(2013-01-11):
请问下各位大侠,我想在变频器的进线端加装电流互感器,普通的电流互感器可以吗?是否需要变频器专用的电流互感器?能否推荐几种电流互感器,顺便把也推荐几种配套的电流表吧!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侧,就是交流电,可以安装普通的电流互感器,它的电流波形基本是保持正弦波,除非变频器工作不正常。

网友B:
这个电器配件店很多,看你要用什么品牌的了

网友C:
用的是什么变频器,很多变频器有直接输出接电流表的,不用在输入端加互感器,麻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