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20-15KW故障

楼主(2013-01-11):
一套9+1的拉丝设备,9台15KW的MD320加以1台11KW的收卷。元旦休息了三天,现在开班有一台15KW的变频器开机经常报恒速过电流。对换了电机,故障还是出现在有问题的第三头变频器上,检查了输入输出回路都没有问题。把变频器恢复到出厂值后重新做了自调谐,能够加速到50HZ正常运转,但是减速到10HZ以内经常报加速过电流。电流最高14A,各项监视电流电压都正常。在一台正常的15KW的变频器上代换驱动板后故障消失。
   驱动板是典型的PC925L,A316J上下桥驱动电路,电流检测电路是A4780,模块是英飞凌FP75R12KT3.现在主要不清楚故障出现在哪一部分?已经维修过几台同型号的变频器都是开关电源部分。驱动回路还不清楚怎样查找问题?请教高人解答。

网友A:
放假3天,要是有人值班,设备通电预热就好了。说明还是电路板的元器件有问题。也许是环境比较潮湿,导致板子的附着物爬电,出现不可靠的问题。

楼主:
设备保电的工作去年就一直在做了,放假前还对全部变频器进行除尘才保电的。驱动板我今天拆了好好检查看看。

网友B:
看看霍尔是不是好的,15KW的电流基本在30A,14A怎么可能报过流呢,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霍尔坏了,检测出来的电流不对

网友C:
果断换7840不行再换四运放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帖,问题当天就找到了。就是走了误区,总认为这是电流取样回路问题,元件都查遍了都没有找到问题。最后无意中碰到开关变压器电源回路的两个450V、47UF滤波电容有一个活动余地比较大。焊下来看有一个脚从根部断了,并且还造成了两脚电路板之间拉弧。因为两个滤波电容是串联的,断了一个后,开关变压器开关管回路就没有滤波了。直流母线上高次谐波比较大,变频器在加减速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了。换了一个电容后用面板控制试机多次,开70HZ半天正常。

网友D(2014-08-25):
楼主电话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