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1):
有没有哪位前辈遇到过相同的问题,雷击后并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报故障,过电压或过电流。有没有解决的方法?一到雷雨天气晚上睡觉都不安稳。

网友A:
那当然了,雷雨季节,就有这个问题,如果避雷系统良好,可以保护系统,如果有问题,那电气系统就会被雷击坏。因此所有相关的建筑物,避雷系统要经常巡检,不能有误。一个大雷打过来,如果避雷器没有起作用,会把雷引到室内,设备完了不说,还可能伤人呢。雷雨天气最好是断电停车,当然,条件允许的话。

楼主:
  我们公司自己有变电站,也建设了避雷塔,工厂建厂时也按照标准做的接地,但是从04年建厂到现在就没有消停过每年必有一次12年比较惨,伺服驱动器击毁2台交流接触器N个。

网友A:
哦,避雷器不是仅仅变电站要有,只要装有电气系统的建筑物,都要做好雷击的防护。变电站更是防护的重点。

网友B:
工控产品如果被雷击中,有些连修的必要都没了;

网友C:
这个复位正常是压敏电阻保护了电路,变频器还没有受到损伤,变频器旁边最好是加避雷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