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线板的线被烧掉了,三个孔,全部接负载

楼主(2013-01-11):
昨天在办公室里接电脑,一个三孔的拖线板,一个孔接显示器,一个接主机,还有一个接笔记本电脑电源,
当时拖线板的线好像有叠到一起,当时就啪啪有电火花,把胶线烧穿了,如图片这样,
这是拖线板线老化的问题,还是这样叠线了产生高电压??不懂。

网友A:
插座连接线偷工减料的结果,不是标准的0.75平方毫米铜芯线。在打假回收的产品中,发现有镀铜铝线,截面都小于标准线。

网友B:
最主要还是质量问题。我还在超市看到过三孔线排竟然用两极插头,连接地都省了,这不仅是质量问题,还有更大的安全问题。

网友C:
多花点钱,买好货!

网友D:
质量问题。买好点的。

网友E:
质量问题。这几个没多大功率~

网友F:
这个现象有两个可能,1)产品偷工减料2)电源线被压伤过电线表面看不出大的问题但是内部已经破损,所以短路故障发生。

网友G:
现在超市的插排额定10A电流的基本上都不达标的

网友H:
正常情况这样叠线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因为踩踏或外力挤压,导致绝缘受损。。。。。。

网友I:
在买买个好的别买野鸡牌的呵呵

网友J:
质量问题!

网友K:
买公牛的,,,就好点

网友L:
我上次一垃圾插座烧着火了,汗啊。。

网友M:
   质量不好,绝缘老化,买个质量好的吧

网友N:
我自己用的都是自己组的,插排花了八块钱买的十个空的,插头花两块钱买的,电线是四平的软线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插座连接线偷工减料的结果,不是标准的0.75平方毫米铜芯线。在打假回收的产品中,发现有镀铜铝线,截面都小于标准线。
已经见怪不怪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自己用的都是自己组的,插排花了八块钱买的十个空的,插头花两块钱买的,电线是四平的软线
有必要4平吗

网友P:
电线老化了吧 电脑电压没多大 应该不会走火

网友Q:
应当是绝缘破坏了;
可能是弯折、踩踏等原因,造成了绝缘破损,也可能有质量因素。

网友R:
自己用的全是好的插座开关。跟楼上的一样。用四平方的线塞进去。挺费劲的呵呵。保证万无一失。不过其实1.5的就够了。

网友S:
是质量问题

网友T:
为了安全 买个好的

网友U:
我一般都是插头和插线板分开买
公牛的是好的,子弹头的也可以
那样中间的线可以自己做,插线板里面的铜片质量也靠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