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去矿山,他们这样烧水洗澡的

楼主(2013-01-11):
我没搞明白的是:这样怎么能不跳闸呢?我想他不是漏电开关吧,空气开关对么?
再来一张

网友A:
普通的微断而已。。。

网友B:
下面是热得快吗?

楼主:
下面啥也没有哇,就是一根电线

网友C:
不会是一根线接的正负极吧?

网友D:
确实挺危险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面啥也没有哇,就是一根电线
不会吧,这样也能烧水?

网友F:
可以这样烧水,但是特别费电
老一点的电工都知道,
还可以用零线和火线的一头分别挂上一根锯条,那样接触面积会大
以前俗称“电老虎”

网友G:
我们这边都是用 碳刷架 做的 当时我也无语了 。。有时候开关老是跳

网友H:
这样也敢用?

网友I:
这也太神奇了吧呵呵

网友J:
最早我用锯条烧过热水。

网友K:
真的可以这样用吗?惊!!奇!!

网友L:
听同事说他们之前用锯条,中间夹根筷子,通电烧水,类似这样,但没见过。

网友M:
有没有搞错啊,这个没有漏电保护功能,限流的

网友N:
我还喝过这样烧出来的萝卜汤

网友O:
  第一次看到这样神奇的做法

网友P:
这样的电解水你也敢喝?把它倒到玻璃杯看看还是不是清水。

网友Q:
可以,就是危险

网友R: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S:
高人在民间

网友T:
也是听说过,但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U:
这样也可以啊,有时间做个试验试试……

网友V:
我到时觉得在做电解反应,会不会产生H2和O2呢

网友W: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X:
利用水的电阻加热,很早前听说过;
不安全。

网友Y:
早先的民工常用 还电死过人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L:
听同事说他们之前用锯条,中间夹根筷子,通电烧水,类似这样,但没见过。
八年前用过,比较费电,也不安全

网友AA:
安全第一 人的生命最可贵

网友AB:
一个热得快才十几元。用的着这么冒险吗

网友AC:
是两根线,用水的电阻来加热

网友AD:
哇哈哈   从前我刚刚接触电的时候  把两根电线扔到水里后来水开了,  感觉真是奇妙啊

网友AE:
太不安全了;

网友AF:
这样环     保啊

网友AG:
锯条间隔多远合适?空气开关用几安?

网友AH:
在蓄电池组全充全放时,就是采用水电阻放电的,将二块扁钢分别接上电池正负二极,一根放于熔了食盐的绝缘水桶中,一根慢慢吊着放下去,根据电流大小确定放下的深度。改变盐的多少、二电极的距离、电极的面积、电极伸入水中的深度都可以改变电流大小。

网友AI:
听说过没用过

网友AJ:
筒里接的是不是热得快之类的东西?太危险了!

网友AK:
下面一定有个大电阻电线。

楼主:
我回来了,我也觉得奇怪呢,当时我没注意桶里面的情况,还以为就是电线呢,昨天一问,说里面是个热得快。呵呵。

网友AL:
偶这么干过不过是为了给屋里加湿加热   两根导线之间只要不连上的话  插在水中会有几十到上百欧姆的电阻

网友AM:
这样太危险的。

网友AN:
我也是这样烧水洗澡的。要用插头。胶桶就是最好的绝缘体啊。最注意小孩和不能去触水,用水要拨掉插头。至于耗电,能量守衡定律应该是一样的。以前用发热管烧水,家里也是这么多电费。

网友AO(2013-02-22):
啊,是老乡哦!

网友AP:
引用 楼主:
下面啥也没有哇,就是一根电线
没有锯条吗?

网友AQ(2013-09-03):
有的热水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AR:
这种玩法太危险了,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