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电VT230SE

楼主(2013-01-11):
一台明电VT230SE,一开始是上电电机晃动无法启动,测量输出电压不平衡,检测后发现有PC929坏,换上新的,上机测试后出现新的问题,电机顺利启动了,我们公司设定频率为49HZ,电机启动后变频显示频率缓慢上升,但是在快要达到49HZ时就自动停止然后频率下降至0,无法达到设定频率,检测驱动IC都是正常的啊,请问各位老师这会是哪方面的问题?急!!谢谢!

网友A:
一个是负载问题,另外就是变频器力矩提升参数不符合。着重看负载吧。

网友A:
频率是电位器给定的吗?估计电位器坏了

网友B:
说一个案列 ,给你借鉴一下,修过一台西门子440的机器,不管是面板或者端子当给定,频率到达20赫兹的时候就停机而且频率变为0 ,不报警,经查是充电接触器引脚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C:
查下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D(2013-02-23):
恢复默认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