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会红

楼主(2013-01-11):
请大神们指点下

楼主:
原来是个小错误,不小心自己解决了,常不能用&,要用#,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个小错误,不小心自己解决了,常不能用&,要用#,哈哈
常数前要用#才行的。

网友B:
乱写一般是不行滴

网友C:
明白就好了。

网友D:
做事要认真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