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1):
变频器与PLC怎样用MODBUS通讯?施耐德的或欧姆龙都行。

网友A:
最关键的是变频器和PLC都的支持MODBUS协议

网友B:
楼上正解
一时半会说不清,你得把具体的型号写出来

网友C:
PLC不支持MODBUS的话就用自定义协议、按变频器给出的MODBUS协议填充发送数据、接收的数据按变频器给出的协议提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