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的构造原理

楼主(2013-01-11):
(1)、铠装热电阻:铠装热电阻是由感温元件(电阻体)、引线、绝缘材料、不锈钢套管组合而成的坚实体,它的外径一般为φ2~φ8mm,最小可达φmm。与普通型热电阻相比,它有下列优点:
①体积小,内部无空气隙,热惯性上,测量滞后小;
②机械性能好、耐振,抗冲击;
③能弯曲,便于安装
④使用寿命长
(2)、隔爆型热电阻:隔爆型热电阻通过特殊结构的接线盒,把其外壳内部爆炸性混合气体因受到火花或电弧等影响而发生的爆炸局限在接线盒内,生产现场不会引超爆炸。隔爆型热电阻可用于Bla~B3c级区内具有爆炸危险场所的温度测量。
热电阻测温系统的组成
(1)、热电阻测温系统一般由热电阻、连接导线和显示仪表等组成。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①、热电阻和显示仪表的分度号必须一致
②、为了消除连接导线电阻变化的影响,必须采用三线制接法。具体内容参见本篇第三章。
(2)、铠装热电阻铠装热电阻是由感温元件(电阻体)、引线、绝缘材料、不锈钢套管组合而成的坚实体,它的外径一般为φ2~φ8mm,最小可达φmm。与普通型热电阻相比,它有下列优点:
①、体积小,内部无空气隙,热惯性上,测量滞后小;
②、机械性能好、耐振,抗冲击;
③、能弯曲,便于安装
④、使用寿命长
3)、精通型热电阻:工业常用热电阻感温元件(电阻体)的结构及特点。从热电阻的测温原理可知,被测温度的变化是直接通过热电阻阻值的变化来测量的,因此,热电阻体的引出线等各种导线电阻的变化会给温度测量带来影响。为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同般采用三线制或四线制。
(4)、端面热电阻:端面热电阻感温元件由特殊处理的电阻丝材绕制,紧贴在温度计端面。它与一般轴向热电阻相比,能更正确和快速地反映被测端面的实际温度,适用于测量轴瓦和其他机件的端面温度。

网友A:
学习下。我们厂差不多都是使用的四线制热电阻,只有少数几个使用的三线制

网友B:
专业生产热电阻。http://www.jhhc18.net/

网友C:
我物理没学好

网友D:
热电阻和热电偶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