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有啥后果

楼主(2013-01-11):
刚刚在论坛看见一个帖子,使用锯条烧水,怎么烧啊,把锯条放进水里,那零火不是通过水短路了吗》  还有  如果 我直接将锯条接上220, 不放任何东西,锯条会发热吗《  是不是和电炉子一样啊》 电流有多大啊

网友A:
就是220V火零各接一根钢锯条,中间加一竹片木片什么的绝缘物就行了……说是烧水不如说是电解水,电流是水的纯净度不同电流不同

网友B:
这个还真没试过呢

网友C:
  这方法还没听说过

网友D:
如电源功率足够大,电线足够粗且断路器电气参数合适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在论坛看见一个帖子,使用锯条烧水,怎么烧啊,把锯条放进水里,那零火不是通过水短路了吗》  还有  如果 我直接将锯条接上220, 不放任何东西,锯条会发热吗《  是不是和电炉子一样啊》 电流有多大啊
安全第一!这个不好玩。。。

网友F:
曾经流行过

网友G:
电解水?那不成了电化学了?即便是水烧开了,电解的水质会产生什么?会不会致癌?很难说的。特别是现在的水质什么成分都有,不好说呀。搞不好会生成毒水。哇,太可怕了。

网友H:
念书时,就有同学在寝室里采用,晚上烧水,快的只要3分钟,约7.5KW.一传十,搞的学校的闸刀保险老是爆

网友I:
听说过,但没做过

网友J:
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K:
不建议这样做,安全第一。

网友L:
  98年的时候这样用过,用了5根锯条。使用方法就是220V L和N接锯条的两端。

网友M:
不要这样做 不安全的 这样功率大 不要引起电线烧坏短路 发生火灾就麻烦了

楼主:
具体怎么接啊,有人说 一根锯条接火,一根接零,然后放进说中,有一定距离。这个距离 多少啊

网友M:
一根锯条接火,一根接零,两根锯条平行 中间夹根筷子 然后放进里 这样可以 但不安全 耗电大

网友N:
有没有做过实验的!贴上图看看!

网友O:
据条两端中间夹个绝缘东西防止短路,然后接上电就可以了,水是导电的,胆阻值较大,所以相当于接了一个电阻,利用水自身发热,但是这中间由于电流的作用水会发生电化学反应就不能喝了,喝着味道也不好

网友P:
以前我在野外冷天就这个烧水的

网友Q:
应该不是全部放进去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刚刚在论坛看见一个帖子,使用锯条烧水,怎么烧啊,把锯条放进水里,那零火不是通过水短路了吗》  还有  如果 我直接将锯条接上220, 不放任何东西,锯条会发热吗《  是不是和电炉子一样啊》 电流有多大啊
刚开始工作时做过,第一次烧水 水居然变的发红了,没敢喝。

网友S:
找机会体验一把。

网友T:
没试过,我觉得这样做会有问题的

网友U:
还是不要去弄这个

网友V:
这么干过,不过用的是电炉的钨丝,烧洗脚水。

网友W:
楼主的头像是个女孩子,但本人不知是男是女?  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倒是坛子里的稀有物种,应该倍加爱护。更何况又如此的上进,不出二年必是高手。

网友X:
需要热水时(非饮用),可以应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的头像是个女孩子,但本人不知是男是女?  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倒是坛子里的稀有物种,应该倍加爱护。更何况又如此的上进,不出二年必是高手。
多谢二师兄夸奖!

网友Y:
这个很危险,没玩过。弄不好会死人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A:
就是220V火零各接一根钢锯条,中间加一竹片木片什么的绝缘物就行了……说是烧水不如说是电解水,电流是水的纯净度不同电流不同
对  好比电容

网友AA:
很危险地,请不要使用

网友AB:
这个方法听我老爸说过,他工地上经常有工友这样子自制“热得快”烧水的。

网友AC:
读书的时候经常干;要注意很危险,以前烧水的时候拿搪瓷缸直接加水被电到过

网友AD:
可以用,就是220V火零各接一根钢锯条,中间加一竹片木片什么的绝缘物就行了,但是很危险,最后不要用。

楼主:
没想到这个帖子 还热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G:
电解水?那不成了电化学了?即便是水烧开了,电解的水质会产生什么?会不会致癌?很难说的。特别是现在的水质什么成分都有,不好说呀。搞不好会生成毒水。哇,太可怕了。
怎么可能点解水,电解水要用直流电。

网友G:
用水直接做负载,不可能不起电化学反应的。

网友AF:
安全第一    危险摆在那里呢

楼主:
这个就和液阻启动差不多。

网友AG:
以前用过后来就不用,前几天我修过一个电熨斗就是用两块铁片做。(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以前用过后来就不用,前几天我修过一个电熨斗就是用两块铁片做。(假货)
电熨头,2个铁片。更危险

网友AH(2013-02-22):
二十年前我家的热水器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AI:
这样可以烧水,但是比较危险。大概是1KW左右。

楼主:
kaiwanxiao    吧  那是短路电流 大的很

网友AJ:
很危险的!水里带电!见个有人这样用过

楼主:
现在没人这么干了

网友AK:
如果是水作为负载,直接把两根线放到水里就行了。何必加锯条?

楼主:
吃饱了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