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方面的

楼主(2013-01-11):
有谁的天车抱闸接触器是靠时间控制的。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设置都是天车电机只要转,抱闸就动作。但是我们这里天车是只要电机正反转接触器动作,抱闸也动作,而且当正反转接触器释放后,抱闸经过一定延时才断开,请问这个时间应该设置几秒啊?图纸是这么设置的,但是没写设置多长时间。

网友A:
这是大车或小车电机上用的抱闸,抱闸延时动作,是为了防止吊的重物晃动。延时时间为电机断电到大车或小车将要停止这段时间,总之当抱闸抱死时吊的物体不晃动为标准。实际可让操作工试用,先调为延时3秒,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再适当延长,一般都在5秒左右。

网友B:
可以实际使用时调整看看没明确规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车或小车电机上用的抱闸,抱闸延时动作,是为了防止吊的重物晃动。延时时间为电机断电到大车或小车将要停止这段时间,总之当抱闸抱死时吊的物体不晃动为标准。实际可让操作工试用,先调为延时3秒,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再适当延长,一般都在5秒左右。
赞成!、
这个办法不错!

楼主:
怎么看啊。 我不会看啊。

网友D:
这个得根据你们现场,卷扬机机构 来设定时间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啊。 我不会看啊。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试试吧!要勇于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