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灯

楼主(2013-01-11):
碘钨灯没灯架怎么接,就死一个灯 直接接零火,我试验了半天,那个线也接不紧,灯2端的线总掉,谁有好的办法啊。不要告诉我买灯架啊。我是发烧族

网友A:
碘钨灯发热量很大,没灯架你试试把灯的两端用压线式端子的铜端子压接,不过时间一长发电热线的胶皮要焦的哈

网友B:
只能用钳子稍微拧紧一点了。

网友C:
碘钨灯发烧?
我只知道我曾用碘钨灯放在锅底下做过饭。能做饭也是发烧了。
一般来说都是用的陶磁灯座,一般的线受不这个高温的

网友D:
   用钳子把线和灯头拧紧

网友E:
用钳子把线和灯头拧紧只能应急使用,不能长期使用。

网友F:
自已做个来子不就行了

网友G:
发烧族?不用灯架的目的或原因是什么?
若是试验接线方式,为什么又发问?

另外,不用灯架,安全能保证吗?
发烧族更应注意安全,或也要保证安全。

网友H:
买个老虎夹子啊,加两头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发烧族?不用灯架的目的或原因是什么?
若是试验接线方式,为什么又发问?

另外,不用灯架,安全能保证吗?
发烧族更应注意安全,或也要保证安全。
向你致敬!版主。

网友J:
是不是可以焊接啊

网友K:
自己临时焊接过。橡胶线不到三分钟就着火了。幸亏自己在旁边。最好买个灯架。安全第一

网友L:
 不是应急的话不建议这样使用,1KW还是1.5KW的?用电烙铁两端焊上去,或是用单股铜芯线缠绕。以前在建筑公司上班的时候冬天有很多人这样使用。极其不安全!

网友M:
用黄蜡管将灯的两引出线套一个20厘米防止高温将线烧坏漏电,在灯头处用接线端子中的铜端子将线和灯头压紧

网友N:
用不锈钢自己做夹子,图方便就在上面绕线紧它

楼主:
夹子 好办法。 就这们办

网友O:
找两个瓷接线端子接上

网友P:
弄两个小夹子,夹住接线!

网友Q:
貌似很多都是用的陶瓷端子哦!
温度很高啊!
冬季取暖很好!

网友R:
安全第一,该用的一定要用

网友S:
点焊上才是最好的,

网友T:
LZ真是在挂狗头,买羊肉

网友U:
引用 网友G:
发烧族?不用灯架的目的或原因是什么?
若是试验接线方式,为什么又发问?

另外,不用灯架,安全能保证吗?
发烧族更应注意安全,或也要保证安全。
版主说的是,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T:
LZ真是在挂狗头,买羊肉
有你啥事!

网友V:
用两个夹子夹住,当年缠电机时 就是这样烤漆的

网友W:
引用 楼主:
碘钨灯没灯架怎么接,就死一个灯 直接接零火,我试验了半天,那个线也接不紧,灯2端的线总掉,谁有好的办法啊。不要告诉我买灯架啊。我是发烧族
大铜鼻子试试

网友X:
你还是买个灯架吧,也用不了多少钱!何必这样做呢?你所说的方法也不能长时间使用,也不合规范、也不安全!

楼主:
明白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网友Y:
帅哥一个灯架也不过才几块钱,不至于这样吧,那灯的热量可不是一般的高

楼主:
我就是为了取暖,煮方便面

网友Z:
引用 网友G:
发烧族?不用灯架的目的或原因是什么?
若是试验接线方式,为什么又发问?

另外,不用灯架,安全能保证吗?
发烧族更应注意安全,或也要保证安全。
正解!!!

网友AA:
想起了读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碘钨灯是稀罕物 俺和几个小朋友爬学校操场偷了几根碘钨灯管 然后我用两个插头里面的铜片夹住灯管的一端 用两个小螺丝锁紧两个铜片 然后再用线连接出来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为了取暖,煮方便面
弄个两千瓦的电热丝不就什么都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为了取暖,煮方便面
弄个两千瓦的电热丝不就什么都齐了。
现买不如现成的

网友AC:
试一试焊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