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1):
电机正反转用的是欧姆龙的plc,用表测IO端所有端子都带电,请教各位啦

网友A:
应该是虚压

网友B:
plc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换个好的plc还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什么虚压 请教

楼主:
不能正常工作,电机无法运行。 (1)正反转都有信号输入,程序有互锁;(2)急停用常闭,始终给plc开关量信号的, 现在因为始终有24V,plc采集到急停信号,直接停止程序,和按了急停按钮一样。
现在就是不知道那来的24V 端子排也换过了,线也校过。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帮忙

网友C:
呵呵;你说的是输入还是输出点?输出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请把问题描述清楚,别人才能帮你;

网友D:
正反转俩线拆除一根

楼主:
已经解决了,输入端的com被接成+24了,正反转开关的公共端也接在+24了,构不成回路,所以电机不能启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输入端的com被接成+24了,正反转开关的公共端也接在+24了,构不成回路,所以电机不能启动
还好是24V,要是220就完了。。。

一定要细心啊,要看好PLC的型号对应的输入输出,我们这里前些天就少了一块PLC,据说跟你这差不多,只不过把高压加进来了。。。

网友F:
虚惊一场啊。哈哈。

网友G(2016-03-28):
楼主你好,我是个新手,PLC不会接啊,你有接线的实物图吗,可以发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