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1):
我单位有一种产品是铝合金型材,是带料一边经过冷挤压出来一边用气缸运动推压模具把材料切断。因为模具在切下到回升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而材料在切下这一过程中一直在往前移动的,所以我想把切料装置安装在用步进电机连接滚珠丝杠带动的滑动架子上并用PLC控制。工作时到材料到了要设置的长度时切料模具开始动作同时步进电机带动模具以材料往前移动一样的速度向前移动,到模具回升后步进电机带动模具往后移动到原来的位置,这样重复工作。我在百度视频上看到过冷滚压成型机也是这样工作的,因为我对PLC编程控制步进电机不是很懂,只能编一些PLC控制步进电机来回运动到一定的位置这种简单程序,所以想请懂以上技术的高手帮帮忙这里先谢谢了!1、材料长度是怎样传输到PLC的而且是怎样设置的;2、切下的材料长度误差可以控制到多少;3、步进电机在来回运动中是怎样控制长度的。谢谢!

网友A:
我记得这种生产线不是用的步进电机,而用的滑差电机,一边切一边跑着,当切完后,压力减轻,电机又回去了。
步进电机这时就用不上了。我在8年以前做过这种生产线的电路和程序。具体是回事我忘记了。
也叫牵引机。

网友B:
我们是用气缸来控制的。我们是铜排的连续挤压,按设定长度切割。整个切割装置是用气缸来拖动的

楼主:
我们单位的产品最长有2.4米最短0.25米,用气缸要是做2.4米的话没这么长。滑差电机我不懂没听说过,我在百度视频里看到的也是一边切一边跑着,当切完后,电机又回去了,模具是用滚珠丝杠带动的而且滚珠丝杠连接的好像是步进电机。

网友B:
我们切6米长铜排。气缸1米长足够了。只是在切割的瞬间气缸才拖动刀具架整体移动。切完后回到原点等待下一个。

网友C:
这个不难,不知道你们一般切一段铝材最长多少米呢?比如12米  那么你们做个14米长的输送机,切头装在输送机头上,并且在那安装一个接近开关(检测铝材什么时候进输送机)切头切刀用伺服马达带丝杆驱动由THK滑块轴承固定跟随铝材跑,另外再用个伺服马达带丝杆驱动切刀锯片进刀切割,当然如果切刀的马达功率够大的话,进刀驱动用气缸也可以。编程时,输送机一切动作跟随输送机输送带的速度变化而变化,不用再去改什么,不知道你们铝材出来时速度多快,如果60米/秒以内的话,我这个方案,丝杆长一米,切割精度可以保证0.2毫米

楼主:
我有点看不懂(编程时,输送机一切动作跟随输送机输送带的速度变化而变化,不用再去改什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丝杠带动刀头在切割的时候运动速度与材料向前运动的速度保持一致啊。可材料在向前运动的速度可能有一点变化,是不是要在材料上加装一个可以测试运动速度的传感器,用传感器侧到的速度信号输送到PLC?还有误差0.2是怎么控制的,是用接近开关检测到材料后给PLC发切料到信号?要是这样的话好像误差很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点看不懂(编程时,输送机一切动作跟随输送机输送带的速度变化而变化,不用再去改什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丝杠带动刀头在切割的时候运动速度与材料向前运动的速度保持一致啊。可材料在向前运动的速度可能有一点变化,是不是要在材料上加装一个可以测试运动速度的传感器,用传感器侧到的速度信号输送到PLC?还有误差0.2是怎么控制的,是用接近开关检测到材料后给PLC发切料到信号?要是这样的话好像误差很大的。
意思是,当你改变输送机输送带速度时,不用再去设伺服马达参数,伺服马达所有时间动作跟随输送机 输送带速度变化而变化,也就是你说的“丝杠带动刀头在切割的时候运动速度与材料向前运动的速度保持一致”
“可材料在向前运动的速度可能有一点变化”一般一个工段你们出来的铝材都是一样形状吧,那么输送带上面一定要有一条和下面输送带一样速度的软压带,压带与输送带之间的高度距离要可调,这样就保证铝材在输送带上均速前进,不会有不稳定的,因为输送带的速度是均速的,所以在输送机头上装个好的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检测铝材进入信号,反馈给PLC
这个方案 只要你们在机械上做好,铝材切割精度就保证很高,如果输送带也选择伺服马达驱动,那么切割精度可以控制在正负0.2毫米以内

楼主:
铝合金是一边在挤压成型一边切割的,在挤压过程挤压力很大,所以靠用输送带之间压着前进好像没这么大的力,用伺服电机传动可能扭力不够大。这设备是否可以用编码器因为我没用过,是否可以在铝合金成型出来后安装一个滚轮材料带动滚轮旋转,滚轮带动一个编码器,比方传感器转一圈可以发1000个脉冲给PLC,滚轮转一圈的周长为100MM,这样编码器传给PLC的1000个脉冲经过PLC的运算乘以10变成10000个脉冲,而滚轮的一圈为100MM如乘以100等于10000。这样如果要切2米的材料滚轮就转20圈也就PLC在20X10000=200000个脉冲后发信号切料同时丝杠往前移动,丝杠移动速度是否可以用编码器控制,如果可以设备这样可以重复工作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D:
这个要看你切割的速度有多快?切割的时候铝合金行走多长距离来设计行程。

网友C:
这个得看你 切割精度了
至于伺服驱动,选个3KW以上的带减速箱 还不够扭矩?不能吧

网友E:
1、在材料到达一定长度的地方放一个感应开关。就可以给一个信号给PLC让步进开始按你的速度进行移动,并下切。
2、精度的问题要靠你后期的慢慢调试了 。这个不好说。
3、长度不用控制。要按你下切的速度及料走的速度来决定的。

楼主:
铝合金挤压行进速度5米/分钟,刀具切割开始到完成大约3-4秒

网友C:
刀具,,比如用的是锯片,那么转速1.2W以上 比较好,快速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