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1):
手上有个老编码器,没有说明书,长春光机所出的,型号 LH-S4-002-4000,该如何接线,如果线接的不对会不会把编码器给烧了,看了后来他们出的产品,参照接线可不可以,请大侠指点!

网友A:
既然知道是长春光机所的,可以找原生产长家询问,参照原厂说明书接线。其他不熟悉的,你问了敢接吗?烧了没人赔你的哦。

网友B:
一般编码器的主体上都有颜色标识,会标出每种颜色的属性,按颜色接线就没问题。www.hrdyb.com靶式流量计

网友C:
先从网上搜索该型号的说明书试试,不行就联系厂家

网友D:
很多编码器 上面都有接线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