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1):
公司准备搬家,现公司有:
50台电脑,每台电脑功耗100瓦
服务器20台,每台功耗估算200瓦
一个冰箱,5台饮水机,一个3匹的空调。
新的办公区有100根日光灯灯管。

但是大厦物业只给配25安的电,说每增加1000瓦要给1万元改造费用。我不太会算这些东西,我觉得物业要趁机捞钱。
谁能指教一下,我现在这些用电器应该配多少安的电。

网友A:
总功率除以220,然后除2.就是总电流估值。贵公司大概要45A电,有富余

网友B:
25A容量就是每相允许负载5.5kW,统计一下总负载只要不超过16.5kW就OK.

网友C:
3相平均分配正好

网友D:
可以参考2楼、3楼的意见,并注意负荷的分配;
应当是三相电源吧?

网友E:
不知道是单相还是三相呢  如果是三相就刚刚好 是单相的话就差的多了  改造费就有的交了

楼主:
谢楼上各位回答,我应该是物理没学好,什么是三相电都不懂。
刚百度了一下,三相四线制为A、B、C三根火线和一根中线。那么物业给的线是4条的话,就表示这是380伏的电。
总共是3相,每一相都是25安。
1相允许负载用公司P=UI 功率为220×25=5500瓦
3相总共能提供16000瓦的负载。

网友F:
25A是肯定不够的;

网友G:
必然不够的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4.5 安

网友H:
起码要32A

网友I:
在满足照明和电脑、网络服务器的全负荷工作后,冰箱、空调、饮水机什么的,可以轮流工作。都是耗电的东西,成本很高呦。我也认为,25A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J:
大致算的话,每相多少肯定是超过25A的了。

网友K:
2.3楼正解啊。

网友L:
如果不想增加容量的话,电脑接一相,服务器接一相,照明接一相,剩下的也给分开,还是可以的。

网友M:
办公室的线够粗不

网友N:
电力负荷指标是由建筑物结构及建筑物性质所规定的,而不是由某一方(房东和房客)自己做决定的。按照国内建筑规范,多、高层写字楼电力负荷规定为30-80W/M2,。你们公司租了多少面积乘以这个单位面积负荷,就是物业必须要给你的上限负荷。

网友O:
60a的最安全。

网友P:
楼主你不必纠结这个25A的问题,而是你应该去问下物业给你电源进线的线径是多少。知道了进线是多粗的你再来选你的空气开关时多大的。假如物业跟你说线径是6平方的估计你要交这个改造费了!

网友Q:
如果是三相电还可以玩!
单相就没辙了!

楼主:
还怎是大问题,仔细算算,机房的负荷都无法满足。

楼主:
和物业又沟通过了一次,物业是按照每平米40W提供电力。
周一的时候将承租的总面积由450平增加到了650平。
目前物业应该能给650×40=26千瓦。
觉得按照这样算应该够用了,机房一个机柜配电1千瓦,12个机柜占去12千瓦。
剩余14千瓦供给照明的电脑等。

从装修人员那里了解到的是,大厦提供380伏点,是两相电。那大厦应该是提供了60安的线。

这么算来,应该差不多够用了吧。

网友I:
60A的载流量配线,估计是在16A-25A(穿墙辐射)。总之,你只能是按照进线电源的允许在流量设置自己的负荷。如果超了,那墙内的线会加速老化。

由此看来,办公楼的配电还真是问题,受限制呀。

网友N:
听我的话没错吧?嘿嘿。。。

网友R:
公司准备搬家,现公司有:
50台电脑,每台电脑功耗100瓦
服务器20台,每台功耗估算200瓦
一个冰箱,5台饮水机,一个3匹的空调。
新的办公区有100根日光灯灯管。

但是大厦物业只给配25安的电,说每增加1000瓦要给1万元改造费用。我不太会算这些东西,我觉得物业要趁机捞钱。
谁能指教一下,我现在这些用电器应该配多少安的电。

电脑的功耗应该是230-300瓦   300X50=15000w
服务器20台  每台功耗是200W  20x200=4000W
冰箱一台应该是200W   饮水机是1500Wx5=7500W
一台3匹空调功率=2205瓦
100根日光灯管,每根按40瓦计算=40X100=4000W以上功率加起来就可得到总功率
如果是三相供电建议尽可能将三相电流分配均衡。建议采用三相供电为好。

电流计算请你按此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