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1):
单位里放了12年的急停按钮,常闭触点氧化电阻大于200欧姆。在不损坏按钮的前提下有什么方法修复?

网友A:
拆开,打磨触点,涂抹凡士林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换新的。都12年的“工龄”了,还舍不得换呢?不至于的吧?

网友C:
大多数公司领导从来都是很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公司领导从来都是很扣的
就怕到时以小失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公司领导从来都是很扣的
就怕到时以小失大
领导就是在细小方面节约,大的方面特别大方的。。。

网友F:
急停按钮不是别的,该换还是换了吧……

网友G:
12年了 该退役了吧

网友H:
  还是换新的吧,这可是急停按钮啊

网友I:
最简单的办法:换新的

网友J:
可如1楼所说,用适当方式去掉氧化层;
注意尽量不损伤触点表面,可先试轻微的方式,例如用橡皮擦或纸巾等;

或者先检查是否接触良好;
或者多按动几次看看。

网友K:
厉害,这么久还没丢掉。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公司领导从来都是很扣的
就怕到时以小失大
领导就是在细小方面节约,大的方面特别大方的。。。
是的 是的!这就是领导艺术!小事节约代表工作认真细致,大处浪费代表工作魄力和能力同时还能拿回扣

网友L:
有一种电子维修用的 触点良喷剂 可以解决

网友M:
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复杂,只需把按钮拆开(并不是破坏)后把动触点和静触点拿出来用砂布的背面轻轻擦擦就可去除氧化层,然后按原样装好,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N:
换新的 换好点的按钮,拆开打磨的话,保护层破坏了,也用不了多久,电阻又大了

网友O:
找点除锈剂喷喷会不会有效   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多谢大侠相助!

网友P:
虽然可以除去触点上锈迹,但是关于安全的问题,还是建议换了吧!

网友E:
我用电烙铁焊接的线,测量时电阻值就不一样了,正常的也就10欧左右,有的就五十多,估计跟楼主问题差不多。

网友Q:
换新的,12年了,老古董,这是电气用品,安全第一

网友R:
12年的氧化正常,一般是更换新的

网友S:
如果还要用,那就拿去镀金/银,或者镀锡再拿来用。

楼主:
今天,我们将触点在95%的酒精里泡了一下,效果不错,电阻在1欧姆左右。就是不知时间长不长久。放一晚上等干了以后再测一下电阻。

网友T:
可这样试试:1.用无水酒精注入触头后,反复按动触头后再注,试上几次后测下电阻看有没有变小。2.用AC-40精密电子仪器清洗剂,用其带的小塑料管对着触头喷入几次,反复按动后再喷,看看其接触电阻有没有变化。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可这样试试:1.用无水酒精注入触头后,反复按动触头后再注,试上几次后测下电阻看有没有变小。2.用AC-40精密电子仪器清洗剂,用其带的小塑料管对着触头喷入几次,反复按动后再喷,看看其接触电阻有没有变化。
楼上的方法值的一试!

网友V:
急停按钮不能凑合哦!

网友W:
领导的一顿饭前管够多少个急停开关的啊?这不是拿生产安全开玩笑吗?》

网友X:
直接换新的

网友Y:
用了12年,看来急停不错,该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