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1):
毕业设计,无语中。不知道要做什么好。初学者水平一般。简单的题目已经被做烂,得分低。复杂的不知道能不能按时完成。
老师说做的设计不在乎难易,而在乎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创新。
求前辈指点。

网友A:
当前最热门话题:新交规。交警部门拒绝给所谓新型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安装倒计时,说那是技术上的倒退。即便是监控到某一方向车流量明显少于另一个方向时,启动一个倒计时程序真有那么难吗?

网友B:
对这个不了解;
根据老师的提示,应当是可选实用的项目,并有自己独立见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前最热门话题:新交规。交警部门拒绝给所谓新型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安装倒计时,说那是技术上的倒退。即便是监控到某一方向车流量明显少于另一个方向时,启动一个倒计时程序真有那么难吗?
涉及到太多的利益关系了,这就是新东西不能引入的原因

网友D:
设计的项目,能用到你在课堂上学的所有东西,也就是把学到的知识整合一下~!

网友E:
选一个复杂点的,最好你老师也不懂。到时候答辩最好过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毕业设计,无语中。不知道要做什么好。初学者水平一般。简单的题目已经被做烂,得分低。复杂的不知道能不能按时完成。
老师说做的设计不在乎难易,而在乎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创新。
求前辈指点。
简单的题目先做好再说。

大学里很多老师只懂书本,很少实践。

网友G:
哈哈。苦了LZ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