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3-01-11):
s7一200cpu224xp总是与电脑通讯不了,用的是ppI通讯协议设置也没题,通讯线在买时试用了是好的。不知怎么回事拿回来应用通讯不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串口的线还是USB借口的,那些相关的设置对不对?

楼主:
是串的D型9针头的

楼主:
是串口D型9针头通讯协议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如果是用USB-PPI、Micro/Win的设置选择USB
如果是USB-485(两线式)、micro/win设置COM口(查看系统属性里面的虚拟串口号)
如果电脑本身带有串口可用232转485(两线式);

网友C:
它总该有提示吧?

网友D:
先换台PLC试试,你的PLC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E:
通信不了,把那问题画面法上来看看

网友F:
是不是没有装驱动程序。建议楼主可以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G:
用右键看“我的电脑”查看硬件管理器里面有没有问号
是不是USB转232的驱动有问题
另外,楼主说时好时坏,买的时候是好的,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

网友H:
  除了大家说的设置之外,还要注意是不是把通讯口使能为自由口了,这样的话,PLC在运行状态,就是被占用了,是不能下载或在线修改的,可以在STOP位置试试。
  再有就是西门子200容易烧串口,尤其是在挂接多个仪表或其它通讯设备时,可以打开看看,一般是那个贴片坏。

楼主:
多谢大家了!是plc接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