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2):
我厂里有个实验设备,操作部分和显示部分是分开的,在两个地方,操作和观察不能同时进行,很不方便。
操作部分是丝杆 转动。我想在丝杆部分加一个普通电机,然后远程控制电机的开关,正反转,及快慢。这个控制部分怎么实现呢?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肯定可以,关键是距离有多远。要根据距离来选择合适的方案。例如现在的天车(行车)遥控距离可以几百米,遥控门只有几十米。

网友C:
完全可以改的

网友D:
你用丝杆应该不远 知道遥控门吗 搞那样个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E:
遥控开关可以实现

网友F:
简单点 把操作控制线引到观察台不就完了吗

网友G:
楼主得提供下详细的距离的数据啊

网友H:
看距离了。如果近的话直接接线。
变频器、电机,再加几个开关。
。正反的你自己看着办。
这个最简单。

网友I:
关键要看你的电机控制器呀!还要有模拟量控制的,进的话可以参考电视机的遥控电路。

网友J:
先把要求说清楚,是需要远控还是无线遥控?

网友K(2013-05-09):
这个用普通电机是不行的,正反转可以,调速普通电机就不行了,如果快速和慢速的速度是固定的不需要无级调速可以用多出头的电机,像家用电风扇上的那种,当然要考虑功率问题。遥控好解决,现在有成品的遥控板卖,输出是继电器的,几路的都有,配一个控制电机正反转及调速的电盘,用遥控板控制就好了,也不贵,4路的遥控板也就几十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