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2):
当前阀门为关闭状态
      ↓
内筒进料口—————定位“进料口”向上

打开外筒上部进料口(手动)

打开内筒“进料门”    ———— 打开内筒“进料门” (手动)。门上 “行程开关”断开,此时淋洗、漂洗、脱水控制系统不能运行

内滚筒放入土壤,关闭进料门———关闭内筒“进料门” (手动)。门上 “行程开关”闭合,此时淋洗、漂洗、脱水控制系统可以运行

关闭外筒上部进料口(手动)

加入清水——————————————————打开“清水注入阀门”

待清水加入完毕后(内筒溢流阀控制水位)—————关闭“清水注入阀门”

加入淋洗剂 —————————打开“淋洗剂注入阀门”(可调节注入量:时间调节、剂量调节)

待淋洗剂加入完毕后 ——————关闭“淋洗剂注入阀门”

开始淋洗 ——————选择电机转数 (可调)
  ∣    ——————选择淋洗时间(可调)
∣    ——————电机运行方式———按一个方向转动先向前900后,在向后转450(角度可调节)
∣                            ———左右两个方向来回摆动,向左旋转450,在向右选择450。
↓    ——————启动电机
淋洗结束 ——————电机停止运行

排除污水 ——————打开“污水排水阀门”

漂洗   ——————选择电机转数 (可调)
∣    ——————选择漂洗时间(可调)
∣    ——————电机运行方式,正转
∣    ——————打开“清水注入阀门”
↓    ——————启动电机
漂洗结束 ——————电机停止
  ∣    ——————关闭“清水注入阀门”
  ↓
进行脱水 ——————选择电机转数 (可调由慢到快)
  ∣    ——————选择脱水时间(可调)
  ∣    ——————电机运行方式,正转
↓    ——————启动电机
脱水结束  ——————电机停止

卸出土壤 ——————定位内筒的“进料口”垂直向下,进行卸料

打开外筒下部卸料口(手动)

打开内筒“进料门”一部分土壤自动卸出 ——————打开内筒“进料口”(手动)

对残留黏在内筒内壁上的土壤进行清理   —————选择电机转数(可调)

∣                              —————运行时间(可调)
    ∣                              —————电机的运行方式————左右两个方向来回摆动,向左旋转450,在向右选择450
∣                               —————启动电机

此时残留在内筒内壁的土壤会通过电机的左右摆动,被振动下来

关闭内筒上的进料口  ——————关闭内筒“进料口”(手动)

关闭外筒下部卸料口(手动)

反冲  ——————选择电机转数(可调)
∣   ——————选择反冲时间(可调)
∣   ——————电机运行方式,正转
∣   ——————打开“清水注入阀门”此时为高压喷水
↓   ——————启动电机
反冲结束  ——————电机停止
——————关闭“清水注入阀门”
——————关闭“污水排水阀门”

内筒进料口垂直向下 ————定位内筒“进料口”向下

打开内筒进料口  ————打开内筒“进料口”(手动)

打开外筒下部卸料口(手动)

排出内筒的反冲下来粘在滤布上的土壤

整个淋洗土壤结束

网友A:
160582405   PLC编程学习群大家可以进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