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讲讲这个气路

楼主(2013-01-12):
那箭头都是啥意思,有用吗》 给我讲讲气路工作原理

网友A:
液压阀块都上来了,看来搞工控的什么都得懂!

网友B:
a,b 为俩线圈,P 为进气,A,B 为出气,可推动气缸,T 为泄气。

网友C:
Y型的三位四通电磁阀

网友D:
这是一个中位机能为Y型的三位四通电磁阀,中位时P孔封闭,A.B.T三个孔相通;a线圈得电时P通A,B通T;b线圈得电时P通B,A通T。

网友E:
虽是日本货,但不得不说 质量不错,还带动作指示灯!一目了然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液压阀块都上来了,看来搞工控的什么都得懂!
这个如果不懂,搞工控应该吃力吧!

网友F:
现在阀,一般都带动作指示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Y型的三位四通电磁阀
非常正确!!

网友H:
其动作原理,应当如4楼917426952所说。

网友I:
看设备上的原理图,我觉得四楼正好说反了,是不是:b线圈得电时P通A,B通T;a圈得电时P通B,A通T

网友J:
Y型阀,P为进油孔,T为回油孔,AB为输出负载。
不工作状态,P关闭,TAB相通,此时负载卸荷。这种阀可以和多种阀装在一起。
用途:Y型阀用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电液阀的执行阀。TAB三口卸荷弹簧的压力而油阀阀芯自动回位。

网友K:
气体流动的方向

网友F:
一般阀孔位置指示都是P一边 BTA一边,BTA是变态啊的简称

网友L:
电磁阀里的气路箭头表示的就是次线圈状态下内部阀芯产生的导通通道方向,本来这个导通连接没有什么方向一说但为了直观弄上个箭头。

网友M:
这玩意我也经常搞混!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中位机能为Y型的三位四通电磁阀,中位时P孔封闭,A.B.T三个孔相通;a线圈得电时P通A,B通T;b线圈得电时P通B,A通T。
这个答复最标准。

网友O:
三位四通电磁阀

楼主:
BTA 变态啊 太有才了

网友P(2013-09-10):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中位机能为Y型的三位四通电磁阀,中位时P孔封闭,A.B.T三个孔相通;a线圈得电时P通A,B通T;b线圈得电时P通B,A通T。
这个答复最标准。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