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管

楼主(2013-01-12):
我们这里有一个制动电阻,请问能接上220VAC  发热取暖吗, 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A:
这也能行?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B:
视其参数而定吧;比如,制动电阻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另外,制动电阻应当是短时工作的,其散热情况亦应考虑。

不过,即使参数上可以,也不主张这样做。

网友C:
我认为不行!功率 阻值 摆在那里楼主可以算一下!

网友D:
制动电阻用来取暖?就算可以用220V通电取暖,热功率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E:
这要看电阻在220伏电源下能够正常通过多大的电流,电源电路提供的工作电流必须大于电阻工作时的电流。

网友F:
这不行的,要烤火,接个太阳灯吧

网友G:
48400/阻值小于电阻功率就可以。

网友H:
电阻和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48400/阻值小于电阻功率就可以。
其实 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