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2AD-BD扩展板

楼主(2013-01-13):
设定        -M8000---------------M8112    1通道电压输入,可读不到D8112的数据。望大师指点。

网友A:
呵呵;你搞错了;
你搞成电流模式了;
所以把M8000改成M8001就OK了;

楼主:
大师你好! 我改过了还是读不到,只显示0.是不是需要编辑写入和读出程序?

楼主:
原来需要外加电压

网友A:
晕;2AD是二路模拟量输入的,你信号不输入当然没有转换值了;

楼主:
大师 :  俺刚学的,不好意思啦,我以为扩展上有电压加入阻值就可以的,没想到------以后还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