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3):
两个变频器两个编码器做角度同步控制问题?

工程说明:
两异步电机分别驱动转盘A、转盘B连续旋转。转盘A转一圈编码器1也转一圈发1000个脉冲,转盘B转一圈编码器2也转一圈发出1000个脉冲
要求1、 在联动状态下,转盘A跟随转盘B达到角度同步效果(比如转盘B转到300°转盘A也转到300°,当然是有允许偏差范围的)
    2、在联动刚启动时,两转盘都要先找到原点位,才可以联动;停止时,两转盘也要停到原点位。
    3、编码器都有接A、B、Z相,以便于对原点位及消除累积偏差。
我的思路是,通过比较编码器1跟编码器2的偏差值经过PID运算输出控制转盘A达到随动跟踪目的。但是做程序的时候要消除累积误差就要在Z相到来时对计数值进行清零,这样就会出现PID的输入偏差值会发生突变,出现系统不稳点。
  希望大虾,给小弟指点一下。有样例的最好发个样例。谢谢大虾们帮我指点。.邮箱:49427670@QQ.com
补充说明:其实我这个工程对角度同步的要求不是很高的,只要求大致跟上就可以了,但是不能有累积偏差。

网友A:
这个在网上视频见过,但是用的是步进电机,输出轴对输出轴然后绑一根铅笔芯,什么起动停止 电机,铅笔芯都不断

网友B:
做角同步控制,这个方案不是很好呦。当然速度慢还是可以的,速度快一点,PLC控制角同步是来不及的。应该是两装置点对点的同步控制。当然,用专用的同步控制器,保证足够的快速性,实现角同步控制还是可以的。前提条件:电机有足够的加速能力,其转动惯量与加速度是适配的。

网友C:
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D:
提供一下欧系变频器的这种同步的做法:
(国内都说要伺服才能做,而科比、伦茨等欧系变频就是用变频器做的)
A变频器+PG卡,2个编码器改SSI绝对值单圈(360度),SSI信号进PG卡比较角度位置,随时绝对位置同步纠偏信号给B变频器。
有PG卡,不需要PLC即可做双电机同步。

网友D:
只要两个电机偏差不会一下子到180度,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就可以做绝对位置同步,编码器成本1千不到/个.

网友B:
嗯,很好!5楼回复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共享。指的借鉴和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提供一下欧系变频器的这种同步的做法:
(国内都说要伺服才能做,而科比、伦茨等欧系变频就是用变频器做的)
A变频器+PG卡,2个编码器改SSI绝对值单圈(360度),SSI信号进PG卡比较角度位置,随时绝对位置同步纠偏信号给B变频器。
有PG卡,不需要PLC即可做双电机同步。
你这个方案 我们机器上视乎有类似的,两台变频器是KEB的,有个编码器信号反馈到一个KEB变频器上,另外一个编码器的信号反馈到贝加莱2003系统PLC  两个编码器,一个就和你头像外形一模一样的(德国货),另外一个很垃圾,意大利的

楼主:
补充说明:其实我这个工程对角度同步的要求不是很高的,只要求大致跟上就可以了,但是不能有累积偏差。

网友E(2013-03-03):
引用 网友D:
提供一下欧系变频器的这种同步的做法:
(国内都说要伺服才能做,而科比、伦茨等欧系变频就是用变频器做的)
A变频器+PG卡,2个编码器改SSI绝对值单圈(360度),SSI信号进PG卡比较角度位置,随时绝对位置同步纠偏信号给B变频器。
有PG卡,不需要PLC即可做双电机同步。

网友F:
汇川的东西好像能实现!

汇川的新浪微博上有更复杂的方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766310501015yuw.html

网友F:
汇川MD380M驱动器

在纺织粗纱机设备上的系统解决方案

一、  设备描述

粗纱机是将并条后的熟条加工成不同号数和捻度的粗纱,供细纱机纺制纱线,适用普梳和精梳棉型纤维、60mm以下的化学纤维及其它混纺纤维。

粗纱机就落纱过程的不同,分托锭式和悬锭式;其中悬锭式粗纱机依据电机轴数量又分:两轴式、三轴式、四轴式和七轴式粗纱机;四轴悬锭式粗纱机为本轮技术发展的重点.四轴悬锭式粗纱机又分带差速箱式和四轴独立式;

二、  工艺要求

1、高速、高质、大卷装

2、小批量多品种纺纱

3、要求纺纱过程能够灵活调整传动点间的速比与捻度关系,并和传统机械一样实现精确的同步。

三、  方案描述

本方案全部采用MD380M控制,四个电机(锭翼、罗拉、卷绕与龙筋)都采用闭环矢量控制,其中锭翼电机控制整机的速度,并将锭翼电机上的编码器信号接入其余三个传动点驱动器的PG2扩展接口,实现按一定比例准确跟随锭翼电机的速度。之间的比例关系由PLC根据纺纱工艺通讯更改罗拉、卷绕与龙筋驱动器电子齿轮比,锭翼电机与罗拉电机电子齿轮比关系改变的是棉条捻度,锭翼电机与卷绕电机的电子齿轮比要根据卷径大小来调节,随着卷径变大电子齿轮比逐渐变小;锭翼电机与龙筋升降电机电子齿轮比根据卷绕直径大小和龙筋所在的升降位置来调节,实现规则成型,卷径大时龙筋升降的速度变慢,此时电子齿轮比要逐渐减小,龙筋升降换向位置根据编码器检测到的位置控制,换向时要快速加减速实现正反转,换向点随着卷径变大逐渐往中间移动,确保卷绕后的纱线端面不出现滑落。龙筋驱动器通过DI切换位置控制变为速度控制实现点动手动升降。

四、  系统框图

五、  方案优势

1、用异步电机实现伺服电机的性能,使成本大大降低;

2、方案简化,同步方式直接通过外部编码器信号并联到需要同步驱动器的第二个PG口即可,位置同步由驱动器内部实现,使控制更加简单,比例关系可通过通讯实时更改电子齿轮比;

3、瞬间掉电时实现自动停车功能,将机械惯性减速产生的回馈能量用于四台步停车,确保停车不断纱,无冲击,保护更全面;

4、共母线控制,小功率的三台不用接市电,更加节能,减少回馈单元与制动电阻;

5、MD380M能实现脉冲跟随,点对点位置控制,多种脉冲输入方式功能,使位置控制轻松实现;

6、MD380M键盘自动存储调试参数,便于下载实现批量生产;

7、完善后台监控软件,实现数据实时采样并生成直观的曲线,便于现场调试

网友G:
有的变频器本身有这功能。

网友E:
11楼是卖汇川的吧

网友H(2014-02-18):
用伺服或带PG卡的变频器,脉冲比例同步控制即可。
把每一个黎明当作你生命的开始,把每一个黄昏当作你生命的总结,让每个这样短的生命都成为你可爱事业的脚印和你得到心灵充实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