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2AE传送问题

楼主(2013-01-13):
各位哥哥,姐姐。大家好啊.
小弟初来乍到,这不公司有几台自己的自动设备,都是用OMRON PLC进行控制的。
最近需要对设备进行升级。
小弟我自己在学校也学过,但毕竟没有实践过啊。
今个就被我遇上了,我把程序从原来的PLC下载下来进行更改后,
想要重新上传的时候,就提示DIP开关的问题。
小弟这下懵了。之前都没有实际接触过。
现在摆在眼前。各位,你们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吗?
教教在下。
我用的电缆是USB-CIF02,软件为7.3官网的免费版、

网友A:
如果设置没有改,单独下载程序就行了。

楼主:
顶一下啊。不要沉了。大伙来帮帮小弟吧。

网友B:
下载时,仅程序前打勾。设置.扩展函数免!!

楼主:
谢谢,我明天去试一下.

网友C:
呵呵;DIP是定义PLC上RS232接口的,你的电缆是编程口用的;

楼主:
你说的是啥意思,可以指点一二吗?

网友D:
DIP开关正如5楼所讲,它是设置PLC通讯端口用的,它与编程端口似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你的CPM2AE是没有与上位机通讯用串口的.

楼主:
上一张我的电缆线图,各位看下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下载时,仅程序前打勾。设置.扩展函数免!!
完全正确.

网友F(2013-07-12):
试一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要先下传设置,然后重新上电,再下载一下试试,看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