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3):
双孔铜鼻子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A:
什么样的双孔铜鼻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孔铜鼻子是用在哪里的
它是用在大电流场合的,连接端点接触截面大。且牢固。适用于大截面的电缆线连接使用。

网友C:
没见到过呢,真是见识太少了啊。

网友D:
那种端子很少见哦,,,

网友E:
我也没有见过!

网友F:
没见过。可以发个图见识一下吗。

网友G:
发个图片过来看看!!

网友B:
没见过吗?接触过军工的传动系统吗?军工的产品中经常要见到这种双孔的接线鼻子。而且表的处理非常到位。例如航空电机的接线端子。

网友H:
发个图  偶们也长长见识

网友I:
大的配电箱里经常见

网友J:
没见过的说,发个图呐!

网友K:
给个图啊  让俺开开眼

网友L:
支持楼上要求,发图都见识见识。

网友M:
我也没见过!

网友N:
想见识见识

网友O:
从回复来看,未见过的不在少数,或者说不是常用器件;
搜索“双孔铜鼻子”,看到的是两个(螺钉)连接孔,不知是不是。

楼主:
可以去百度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