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问题

楼主(2013-01-13):
我用的J型热电偶,坏的次数很频繁,安装,接线都没问题,同样的设备用的一样的热电偶,一直没有问题,这是为何?

网友A:
肯定有问题。不是设备的话,就是温度和另一台不同。

网友B:
那得好好检查下

网友C:
“坏的次数很频繁”是指热电偶损坏,还是温度显示值失常?

网友D:
问题没有说清楚……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挥挥手带走我的积分~~~

网友E:
很少接触J型热电耦,帮顶

网友F:
检查一下屏蔽线,
另外把接热点偶的仪表换一下试试

网友G:
热电偶就是两种金属丝连在一起一般不会坏,你说的是不是温控器会坏啊?

网友H:
这个一般不会坏的,如果不是质量问题的话。

网友I(2013-02-28):
 对这个不是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