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小弟刚搞到个日语版step7程序和wincc flexible,想研究学习一下小日本的编程思路,但无奈我安装的是step7 5.5,请教各位大虾,怎样才能打开此程序,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刚搞到个日语版step7程序和wincc flexible,想研究学习一下小日本的编程思路,但无奈我安装的是step7 5.5,请教各位大虾,怎样才能打开此程序,不胜感激。
上传你的程序,然后我打开后给你切换成中文系统下能打开的程序。

网友B:
将控制面板中区域语言设置为日文,重启系统后,打开日文程序,再在step7中将程序设置可在任何语言环境打开,保存。恢复中文系统设置,再试下。

网友C:
对,,,试一下楼上的思路去做    呵呵能不能不分享一下那个日本程序呢

网友D:
软件是日语的,程序又不是日语的。装上SETP 5.4 装上WINCC  flexible ,就能打开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软件是日语的,程序又不是日语的。装上SETP 5.4 装上WINCC  flexible ,就能打开呀!
Step7哪来的日文版……

网友F:
为什么不能打开///?

网友G:
这个其实很简单!在项目文件夹里面打开Global文件夹,在Global文件夹里用文本打开Language文件后修改第一行,改成非0保存后就OK了!

网友H:
项目文件夹里面打开Global文件夹,把Global文件夹里Language删掉

网友I:
和电脑的系统有关系,你最好是弄个虚拟机然后装个日语版的XP

楼主(2013-04-03):
可是language文件打不开啊,应该用什么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