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三菱系列PLC的电源除了L。N的220V外,还经常有24V的开关电源接到24V,COM端口的情况,请问在这种情况下,220V,24V,COM端,他们之间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220v电压经过转化供给plc本身工作电源,24v和com接输入输出(不同的plc有所不同)。
根据实际传感器开关输入选择不同接法。
看看原理图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v电压经过转化供给plc本身工作电源,24v和com接输入输出(不同的plc有所不同)。
根据实际传感器开关输入选择不同接法。
看看原理图就明白了。
可否上传一份原理图来?谢谢了

网友C:
220是PLC的工作电源,PLC本身也可以提供DC24给一些传感器,按钮用,但容量有限,如果用电大就得另加单独的开关电源,而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要进PLC,所以的把PLC的COM端与另加的开关电源COM连接起来。要不不能构成回路

网友D:
PLC上L、N二个端子是接供电电源的;
PLC输入等会用到DC24V电源,而PLC上一般有DC24V外供的,也就是PLC上标的+24V  COM端子,不过这个电源容量比较小,只有几百mA,所以很多时候用外部开关电源变成DC24V给输入元件及输出使用;

网友E:
共用负极

一般说明书上有说明!

网友F:
L、N端子是给PLC供电的;
PLC本体上,标注的24+ 和 COM,是输出的24V电压(三菱,西门子都是这样),但是这个24V和0V说明书上都有提及,是给传感器供电的,因为它本身容量不大,所以平常用的输入输出都要自己另外加配24V电源
这样说,楼主应该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