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我厂一台1500KW发电机出线用一台DW15-6000A断路器,每相触头为三组触头并联,每个触头又有主触头和灭弧触头,主触头有上下两组共8个小触头;运行电流在2500A左右,三相平衡,断路器A相内部触头发热到80度左右,三组的 温度又各不相同,且有一组灭弧触头温度达到110左右,停电检查无异常,各触头均表面光滑,没有烧毛现象。
按理论,三组触头电流应该电流平衡,温度也差不多,现在三组触头温度不同,是接触好的电流大温度高,还是接触不好的温度高?灭弧触头温度高是自身接触不好还是因为主触头接触不好灭弧触头电流过大?
大家可遇到过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厂里的也是80度往上(贴的试温蜡片60-80度的那种80度全部变色)检查了螺丝是否松动后,用地笼冷却

网友B:
接触不好的温度高

网友C:
如果电流平衡,就调整发热那相触头的弹簧,触头压力太小,就会接触不好,会发热的.

网友D:
这么大的还真没接触过!

网友E:
换真空断路器试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真空断路器试之!
真空断路器一般是用在高压的吧,有这么大电流(3000A以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流平衡,就调整发热那相触头的弹簧,触头压力太小,就会接触不好,会发热的.
打磨触头后上导电膏,运行几天还是发热,没有什么效果。
弹簧该如何调整,可有人动过?而且弹簧应该厂家已调好的,能乱动吗?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

网友F:
当然是接触不好的温度高

网友G:
测量触头电阻

网友H:
学习阶段,QQ:18459573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里的也是80度往上(贴的试温蜡片60-80度的那种80度全部变色)检查了螺丝是否松动后,用地笼冷却
螺丝都加固过了,旁边也有风扇在吹,可触头在灭弧罩内吹不到啊,还是有8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流平衡,就调整发热那相触头的弹簧,触头压力太小,就会接触不好,会发热的.
反过来想问一下,如果有一组触头接触不良,三组触头接触不平衡,那通过的电流还平衡吗?

网友I:
是接触不好的发热

网友J:
用 钳表卡下 三相电流,再做下一步安排

网友K:
这种问题应该是电路中有涡流产生,如果是的话,这一相导线连接的地方应该被烧得发紫,

网友L:
曾经见过烧的发红的,然后就是断路器以下的设备全断电了!
也就是发现断路器没跳,而它的以下设备全断电了,进而发现它有一个的接头内六方烧红了!

楼主:
   仔细研究断路器说明书及实物,每相触头系统由主触头和弧触头组成,1000A、1600A每相一组,2500A每相两组并联,4000A每相三组并联.
   研究发现没有直接调整弹簧压力的地方,只有主轴与触头间的连杆可以调节长短,来调整弹簧压力,而且只能半圈半圈的调。现将发热相的三个触头连杆都往外调半圈,加长连杆。不知道只动一相会不会对断路器受力、触头压力等的平衡性造成影响,但其他相不发热不敢乱动。

网友M:
找不到毛病!如果有空间先加个风扇,过一阵子毛病会明显,再对症下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真空断路器试之!
真空断路器一般是用在高压的吧,有这么大电流(3000A以上)的吗?
也有小电流用真空开关!

网友N:
自己调,没事,不要忘了运行前测下直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