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一台雕刻机高频电机转十多分钟就跳闸  车间内不跳,总闸跳 。换了电机还是不行,又查不出哪里漏电,难到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A:
问题说的不清楚,车间的断路器多大,总断路器有多大?是不是带漏电的?还要测量一电机工作时候的电流?

网友B:
如果是变频器的控制,电源的进线处断路器不能接漏电保护器。或者把漏电保护的阈值放大。

网友C:
支持版主的说法
雕刻机的功率多少??
总闸的电流多少??

网友D:
变频器参数出了问题。这个与主轴厂家参数有关,也许是把变频器的某个参数调错了。这个参数也只有主轴厂家才知道,机器厂家都不一定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