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各位高手,mould bus 最远能传多远。谢谢

网友A:
总线通讯的距离500m是没问题的。1000m也行。

网友B:
mould bus?
如果是说总线的话,比较通常用的介质形式有2种,一种是双绞的485,一种是以太网。
单段485的应该是1.2km,当然,随着距离增加,传输速率是要降低的。
单段以太网差不多是100m。
如果加上中继,交换的话,就没限制了。

网友C:
这个还是要具体看物理层啊,如果是RS232,那一般就是几十米内了,如果是RS485的话,加上中继器的话,可以1000米以上了,如果是以太网 也就是MODBUS TCP的话,那就更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ould bus?
如果是说总线的话,比较通常用的介质形式有2种,一种是双绞的485,一种是以太网。
单段485的应该是1.2km,当然,随着距离增加,传输速率是要降低的。
单段以太网差不多是100m。
如果加上中继,交换的话,就没限制了。
完全正确!

网友E:
这个要看通信时rs485还是2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