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画梯形图什么时候该画常开什么时候该画常闭?   求救!!!!

网友A:
这要根据设备控制工艺要求来决定的.

网友B:
根据实际需要,无强制要求

楼主:
那热继在电路中是常闭 到梯形图就边常开了呢?

网友A:
热继用常闭,在梯形图用常开,这就是说实际工作中梯形图中常开其实已经是闭合了。

网友C:
这个真不好回答了,这是工艺上的问题。也是最基础的东西。

网友D:
其实只要你自己搞清楚之间的关系就好了,没有说一定要用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E:
根据你输入点接进的是常开还是常闭,和你工艺中需要用到常开还是常闭来决定。。。估计你是想问关于急停按钮接进PLC的接法吧。。。

网友F:
关键是逻辑要清楚,要明白在梯形图里当该点闭合后怎样断开后又怎样就行了。

网友G:
如果你的开关初始状态是需要打开的,那么就用常开,如果初始状态是合上的,那么就用常闭!

网友H:
根据控制目的决定;
外部触点,与PLC内部软元件接点,可以分开考虑;
或可参看“说说PLC的外接‘停止按钮’【基础知识】”一帖: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38412

网友I:
这个要看实际工作状况吧!
没有这种绝对要求吧!

网友J:
看具体啊。。如果实际上是闭着的用敞开也行

网友K:
这个没有强制的,爱什么弄什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