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柴油发电机组的柴油机几缸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还有发电机的蓄电池充电器要买哪种品牌的比较好或买什么样的比较好.

楼主:
对是油缸,今天我有问了厂家这个油缸几个是不是代表他的马力还是什么的。

网友A:
什么油缸?是说机器的活塞缸数吧?

网友B:
几缸---是指发动机的有几个活塞组件,有几个活塞,就有几缸了。

网友C:
几缸就是几个活塞
我用过V16的!
一般12缸的较多!

网友D:
几缸代表有几个活塞工作

网友E:
汽柴油发电机组就是把汽柴油机和发电机联轴转动的机器。
几缸就是指发动机的做功气缸数量。发动机做功有4个冲程。国内发动机气缸有3-12个不等。世界上最大的活塞式航空发动机有36缸。
发电机组上有自带的充电机,可以给蓄电池充电。

网友F:
应当如4楼等几位所说。

网友G: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H:
偶的理解几缸就是几个活塞,最后这些活塞链接到一个总活塞轴承上,每个活塞的动作分布四冲程平均分布。

网友I:
是指发动机的活塞冲缸,如4105的发动机就是4缸,缸的直径105mm,缸越多发动机换气的声音就越不明显,如单缸的发动机就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声音

网友J:
是指内燃机的气缸数,活塞在气缸内作往复运动,通过连杆带动曲轴成为旋转运动。内燃机的基本工作原理我是在初中物理课上学到的,是不是现在的中学物理课本上没有这个内容了?从而造成如此基础的问题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