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我们这边酒店刚接收一个工地里面消防水泵的启动是用软启动器启动的不知道有什么特点.跟我们平时的星三角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硬启动就是直接启动了,硬启动(直接启动)的启动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呢?好像是3-5倍吧,甚至6倍呢。直接启动(硬启动)时,这种超过了电机额定电流的情况,给电机本身的制作工艺、结构都带来了许多受到制约的问题。所以你们是否注意了?电机的轴很粗,似乎不可理喻,根本用不着这么大的剪切力呀?其实就是因为过去没有软启动,而硬启动突如其来的过载5-6倍的启动电流所带给电机的启动冲击转矩,会把电机轴扭断的。这就是电机轴为何设计得很粗的原因之一呀。对于小功率的电机,直接启动尽管电流很大,启动时的冲击转矩对电机而言很大,但对机械的强度抗冲击性还是可以承受的。对于大功率的电机就有问题了,启动时所造成的过载冲击,机、电的强度与容量设计都是很棘手的。而且造成很大的附加成本。 正因为如此,人们开始动脑筋解决此问题,并发明了软启动。软启动顾名思义,就是不直接启动,而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启动。比如在电机的输入端一点一点地把电压从0升高到额定电压,频率由0渐渐的变化到额定频率,这样电机在启动过程中的启动电流,就由过去不可控的过载冲击电流变成为可控的、可根据需要调解大小的启动电流。电机启动的全过程都不存在冲击转矩,而是平滑的启动运行。这就是所谓的电动机的软启动。 现在的软启动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采用专门的软启动器实现软启动;一种是采用变频器控制实现软启动。而传统的软启动的老办法已经很少有人在用了。这里不再累述。大功率电机一般采用软启动.大功率电机如果直接启动,启动电流比较大,可能出现问题(如保险系统,输电线路,电机线圈等).软启动装置是:在电机启动时,通过接触器将电机接法改为Y接,电机初步启动后通过接触器改为△接.原理为:当电机Y接时,每组线圈将承受输电电压的1/1.732倍电压(即3开方的倒数),当电机△时,每组线圈直接承受输电电压,这样就实现了软启动.

网友B:
2楼做了不少的描述;
我未用过软启动,对它的印象,主要理解是限制起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