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高压柜里面的母线提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楼主还是把信息多提供点吧!
就这一句话需要专业的才能回答
你要是信息多些估计知道的人就多了!

网友A:
其实就是I段和II段之间的垂直母排
在高压开关柜设备中,通常母线在柜顶部,母联柜通过断路器将I段母线引到了下方,与II段母线不能直接相连通,需要将母线再引导柜顶部,但由于电压等级高,不能像低压柜中那样简单上翻母线,高压柜中上翻母线必须有单独的【间隔】,于是就有了【母线提升柜】,就是柜体+垂直母线。

网友B:
2楼wenquan753说的,似乎有道理,楼主可参照或核实一下,并说说情况。

楼主:
谢谢又学到了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