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今天我们厂的一台台达的变频器坏了,我刚刚接触变频器,我想问问就是如何找到P和N这两个点?

网友A:
上面写着,一看便见到

网友B:
楼上说得对,能看出来。有P、N两个主接线引出端子。测量两端子之间直流电压约为530V。

网友C:
电容的正极是P,负极就是N

网友D:
你的什么型号的?有的标是的+ —;
有些型号没有-的也有;只有二个接刹车电阻的;

楼主:
变频器型号是VFD-B 7.5KW的

网友E:
有的问题,一点明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