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电磁流量仪没有数据显示,厂家说让加根铜线,加根铜线后,竟然有数据显示,不知道这根铜线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铜线加哪里了啊

网友B:
接地。和管道接地吧

网友C:
我不明白往哪里加!

网友D:
接地线跨接?

网友E:
加强电磁接收?瞎猜的

楼主:
电磁流量仪本身的管道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明白往哪里加!
电磁流量仪不有有管道吗, 就是加在里面

网友F:
我也不太明白怎么接!我曾经修过的是断了一根信号回馈线,我直接和旁边另一组的回馈线相接(共用)

楼主:
加的铜线跟液体流动方向一致,但铜线是不动的

网友C:
放管道里面??
这个是什么原理??

楼主:
不知道才问的啊?

网友G:
电磁干扰对电磁流量计影响很严重,所以接地很重要,因为电磁流量计内部有绝缘衬里,所以表体上积累的电势要卸放掉,因此需要把这个电势泄放到地上。

网友H:
这个不会是接地,接地没必要放在里面。

楼主:
这个厂家只说了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没说

网友I:
防干扰,可以理解为接地用。

网友J:
在管子里怎样固定,是放在中心,还是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管子里怎样固定,是放在中心,还是边上
就是放在管子里,与管子的金属部分也接触了

网友K:
没有说明是加在什么地方的,如果是加在流量计法兰口的金属片上那就应该是接地用的,

网友L:
从流量计接地上接到表头的接地上,而且屏蔽也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