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变频器上电启动后,始终低速转,就几十转吧,还抖动。

网友A:
报警不? 说什么??

楼主:
是不是L18P030D15出现问题了,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变频器不报警

网友B:
你把V/F比调的大些会有用

楼主:
不管事的,调了,两台都这样。

楼主:
我把参数回复出厂值了,也不行,面板显示也正。,电机就是转不起来。

网友C:
查电机了吗?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的,我首先排除电机故障的。谢谢

网友D:
是空传吗?还是负载,是点动运行吗?还是启动运行。电机确定好吗?是皮带松吗?还是电机轴断。

楼主:
电机是空转的,是启动运行,电机确定没问题,我直接用380连接电机正常的。

网友E:
电机几十转是你设定的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这么低吗?
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吗可以检测一下。
测量下三相电压电流平衡吗

楼主:
电机是空载,频率50HZ,用好的变频器正常,确定是变频器的原因。

网友F:
你把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后只修改电机参数后再试下,然后你在变频器参数中看“电机控制模式”选择的是DTC还是SCALAR,一般都选择DTC,但是在电机额定电流小于变频器输出电流1/6是使用SCALAR控制模式。还有一个办法是你把你怀疑有问题的变频器跟一个好的变频器参数一个一个对照修改,应该就能解决了,你遇见的问题我也遇见过,时间长了忘了怎么处理的了,好像还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如果你参数全对照(处电机参数外)还解决不了估计就是要换变频了

网友G:
恢复出厂设置,进行一次电阻自整定

网友H:
是变频器抖动还是电机抖动啊?如果是电机抖动,那你这种情况,你最好查查的反馈线路,有可能是编码器的反馈线松了了

网友I:
这个题目作为话题来交流,感觉提供的信息还是比较少。比如说,变频器的控制方式采用的是什么形式的?是矢量控制的?还是V/F控制的?楼主提出问题的这种现象倒是比较常见,一般的都是根据控制方式的不同,采取的解决方案也不同。

这种现象,无外乎有几种可能:
变频器内部的信号处理有漂移,出现上电以后的“爬行”;
外部的给定命令是端子输入的,模拟信号有噪声,上电后产生给定不为0的状态;
速度控制的调节器增益设置的太高,系统太灵敏,导致上电以后有震荡。

等等

楼主:
变频器是浙江一个小厂的,最初是端子控制模式。0-10V模拟量控制,用了一段时间,出现启动不起来,面板显示正常,输入一个转速,面板显示的频率也跟这输入的速度而变化。就是电机转不起来。出现问题以后,恢复缺省值,用面板控制,也是启动不起来,但面板是显示的频率是逐步升到50HZ的,电机就是几十转,并有振动。

网友J:
不会不会是加速失速防止改成无效了!!

网友K:
带的什么负载?是否可以脱开负载试一下?问题总得一步一步分析。

网友L:
学习探讨中...Q1845957301

楼主:
就是空载试的,把三角带都没上。

网友I:
既然是这样,那就用示波器看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波形吧。看看其三相的电压波形是否一致?估计可能是输出的功率模块有问题了,三相输出电压不一致,导致电机不能正常运转。

网友M:
抖动一般是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不带电机空载测下电压看看

网友N:
有可能是控制速度板上的某些元件烧坏了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50HZ输出200-300V之间摆动。

网友O:
直接更换一台变频器,

网友P:
L18P030D15绝对不是它的问题!变频器频率是否正常上升??输出频率正常的话,就是变频器模块或者驱动坏了

楼主:
变频器面板频率显示正常。我想知道这个问题出在电路那一部分。

楼主:
我把变频器带电机的视频短片发上来,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Q:
输出缺相了呗

脱开电机,运行50HZ,3相输出电压应该在输入电压附近且平衡(基波频率为50HZ的话)

网友R:
其实就是变频驱动有问题,比如:六路丢了一路,在低速10Hz以下的时候就抖的很厉害,到15-20Hz以上就看不出来,也能带负载,很多变频都有这样的故障,V/F控制的特别多!

楼主:
是模块驱动电路出问题了吗?驱动PC929.是它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是模块驱动电路出问题了吗?驱动PC929.是它吗。
绝大部分是它坏了,但也不 一定,6路驱动对比检查下。空载时量下到模块的6路驱动电压就能判断各大概了。

建议买套咸工的书看看,学习下。

网友S:
鄙人觉得  这是因为启动转矩不足,产生电机的“低速爬向状态”  此时电机会产生抖动,如果运转一段时间后,电机转矩大于负载转矩,抖动自然会消失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我有示波器和各种工具(花了我两千多大洋),就是不知道怎么测量,因为是刚开始学习,咸工的书还没到。不敢下手,是个菜鸟哦,没有经验和技术,只能把工具配的好一点了。

网友T(2015-02-02):
先看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不平衡就是驱动部分有问题,一般光耦坏的比较多,今天修两台小的,也是这样,有一台直接就转不起来,查了下光耦发现坏的换掉就好了,两台机换了三个光耦。

网友U:
检查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先,然后再具体分析.

网友V:
回复 网友K:
电压摆动那么大,正常基本上看不出动的。

网友W:
电流监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