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暖 循环水泵接线

楼主(2013-01-14):
一台地暖水泵 单相220V 100瓦 因为漏水把电机接线盒烧了, 现在电机有5个抽头 电阻以用表测出阻值,两个线圈相连,一个单独线圈,一个电容。三个档控制电机功率。请高手指点。 从没见过这种电机。

网友A:
咱对电机不太了解,期待大师的回答。

网友B:
200欧应该接启动电容

网友C:
或可按接线情况判断,或者按电机型号查资料。

网友D:
怎么会是5个抽头呢?不会是电机3个头儿,电容2个头儿,一共5个头吧

楼主:
电机 就是 5个抽头 1个电容。一个三档开关。开关已经烧坏。 现在就是这5个抽头应该怎样连接,还要有三个档。 哪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