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2013年一月因低压设备接地使一段进线跳闸并备自投合母联。因现场操作工看电机没得电就又起动设备。使一段和二段全部停电,使得全场停电。为什么低压抽屉柜不跳反而跳进线。一段故障不排除为何母联会合影响二段运行。该如何处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没接触过,不过即然是跳闸,那么后面的带的负载是不是多?一段虽然有故障,可能一段跳闸功能失效也不可知。二段反而正常。但一段加上二段总的电流是不是超过其设定就跳了。瞎说一下,不知可否。

网友B:
保护的级间配合问题,一段二段都不应该跳,电机有问题应该只跳电机控制柜即低压抽屉柜,不应跳进线。
低压抽屉柜的保护也许失效了。

网友C:
越级跳闸一是整定值有问题,二是一级跳闸机构失效,三是一段母线整定值过小(太灵);四是各整定值时差没有设定正确!慢慢查吧!

网友D:
可能未能判别出是故障跳闸而试送电;低压抽屉柜未跳闸,可能是参数整定或器件故障问题。
没有该方面经验,顶一下帖子。

网友E:
抽屉柜肯定是有些问题。检查抽屉柜吧!
二次送点全厂跳电是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抽屉柜肯定是有些问题。检查抽屉柜吧!
二次送点全厂跳电是对的。
支持这个说法,抽屉柜中的断路器是否损坏?
你的母连是自投的?

楼主:
chency_2008
说的有理,据检查是个级差设定的时间有问题,低压抽屉柜综保设定的5秒。一段进线设的0.4秒,所以先跳进线,后母联检测到一段跳闸备自投合母联,二段带一段,现场操作工看电机没起来又起一下,造成全线停电。现在的问题是综保有技术缺陷,故障状态下跳一段故障没解除不应该合母联。造成全线停车。

网友A:
原来是整定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G:
母线进线开关是否设接地保护了?我们碰到过接地保护定值设小造成接地调进线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ency_2008
说的有理,据检查是个级差设定的时间有问题,低压抽屉柜综保设定的5秒。一段进线设的0.4秒,所以先跳进线,后母联检测到一段跳闸备自投合母联,二段带一段,现场操作工看电机没起来又起一下,造成全线停电。现在的问题是综保有技术缺陷,故障状态下跳一段故障没解除不应该合母联。造成全线停车。
除了时间级差,电流间的配合呢,难道是一样大小吗?
二段合上时并没有马上跳吧?问题是不起那台电机就不会再次跳,那么二段合上不对吗?二段的直接供电范围并没有故障存在,而是下一级有故障,为什么不能供电。
二段并不知道电机有故障是吧。你非要进线记住每一条出线下出的故障都排除了才能供电吗?其它设备不用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