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两孔按钮盒上的红绿按钮要不要用带自锁按钮?

楼主:
两孔防水按钮盒上的按钮控制风机和小型电机,红绿按钮要不要选用带自锁按钮?

网友A:
如果你控制电路中有自锁就不需要,如果没有,那肯定要的自锁的啊!除非你的电机是点动的!

网友B:
两个按钮分别控制小电机和控制风机的话都用带自锁的,点动控制
两个按钮把小电机与控制风机一起控制的就全用点动的,启动常开,停止常闭

网友C:
这种按钮型号多的是

网友D:
这是要看你的电路是怎么控制的,下次提问要说的具体一点别人才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E:
这个与设计要求或控制要求有关;
没有其他阻碍的情况下,停止按钮可以用自锁按钮。

网友F:
这是要看你的电路是怎么控制的,红/绿各控制一个电器用带自锁的,停电又忽然来电时电器会工作(危险).红/绿配合控制电器(风机,电机并接)遇到停电又忽然来电时电器不会工作(安全)

网友G:
   带不带自锁要看控制回路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