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变频电机在运转过程中,不停的改变频率,怎么及时计算电机输出功率?有什么简易估算方法?

网友A:
P = √3*U*I*COSφ*η其中:U和I是电机的线电压与线电流;后面的分别是功率因数和效率。

网友B:
变频器应该显示吧?

网友C:
P=Tn/9550也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Tn/9550也可以吧
是的,这个公式很正确。但它需要确定的是,电机运行中轴转矩参数。而且要实时的采集和计算电机轴扭矩参数。我们知道一般电机轴转速是可以做到实时采集和计算的,而电机输出轴转矩是需要有扭矩传感器才能做到实时轴转矩参数。一般的传动很少在输出轴上加装扭矩传感器。所以这个公式,应用的范围比较小。大多数的情况,都是采用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效率来估算输出轴功率。尽管不精确,但可以八九不离十。而用转速和扭矩计算的电机轴功率是精确的。

当然,有些变频器利用电流的转矩分量获取电机输出转矩,然后利用电机转速和这个电流分量的转矩来计算电机输出轴功率。我认为这个误差很大,因为,电流的转矩分量,得到的转矩不是输出电机轴的输出转矩,而是电机的电磁转矩。而电机的电磁转矩与电机的输出转矩之间还差一个电机的内耗和摩擦,也就是还差一个电机的效率因素。

不管这么说,在没有电机输出轴装扭矩传感器的前提下,所计算的电机输出轴功率,都是存在一定误差的。只不过,如果效率因素考虑得越真实,所得到的输出功率计算结果越接近实际值。

网友D:
我百度了一下“关于变频电机效率”的问题,
1.这段是说变频器不能提供输出功率:
式中,P1 一变频电机输入功率;,In一变频电机定子 相电流; Un一变频电机定子相电压。 从公式(2)可见,要想得到变频器的输出功 率P1 必须测定,In一变频电机定子相电流和 Un变频电机定子相电压及功率因数cosφ ,但对于一 般的变频器而言,通常不使用标准的功率因数,因 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随着频率而变化,功率因数 可以按照公式(2)那样求出,所以在实际中往往 不测量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因数。这就意味着一般 的变频器不能给出输出功率P1.

2.变频器输出功率P 及功率因数cosφ 的测量

为了测量功率因数cosφ ,变频器通常将所拖动的变频电机的定子电流分解成与定子电压平行且与转子有功电流,I2 成比例的I1和与定子电压垂直且与转子电流的无功分量Im,由于定子电压的相位可由PWM控制电路中的调制波形的 角度来获知,仅定子侧的电流需要检测,故可以利用I1 和Im的模拟测试量检测定子功率因数角φ。

所以我的问题是变频电机的COSφ和η都得按照他说的那种来计算?
COSφ应该是按电机铭牌标注的来计算,那η按照什么来估算呢?

网友A:
电机的效率 η 是最不好获取的参数。为什么?因为效率 η 与转速有关;与转矩有关;与电机温度也有关。这么多变量,怎么才能搞准确呢?只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就是电机输出轴加扭矩传感器。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哈哈

计算嘛,就是要存在未知的误差,要么忽略,要么估算。没办法的。一般的如果不考虑效率问题,只按照电压电流的电磁功率来考虑输出功率,大概的误差要超过5%。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效率 η 是最不好获取的参数。为什么?因为效率 η 与转速有关;与转矩有关;与电机温度也有关。这么多变量,怎么才能搞准确呢?只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就是电机输出轴加扭矩传感器。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哈哈

计算嘛,就是要存在未知的误差,要么忽略,要么估算。没办法的。一般的如果不考虑效率问题,只按照电压电流的电磁功率来考虑输出功率,大概的误差要超过5%。
那K版,楼主这个问题里面,他的变频电机效率应该估算到多少?80%?

网友A:
可以,一般电机效率是80-90%,cosφ也是这样差不多,小功率的电机,功率因数更低一些。

网友E:
版主说的好,一般估算,就√3*U*I*COSφ好了,楼主也说是估算么!呵呵!但要进行实时监测的吧,那还是安装扭矩传感器来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