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S7-300软件V5.4不能安装提示缺少SSF文件,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解压到根目录下安装,或者刻录到光盘安装,或者直接进入step7目录下执行Setup.exe,话说2005年在本论坛注册,13年还在问这种问题……期间CVLSAM回答这个问题都回答了7年了……这个大姨妈还不断的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压到根目录下安装,或者刻录到光盘安装,或者直接进入step7目录下执行Setup.exe,话说2005年在本论坛注册,13年还在问这种问题……期间CVLSAM回答这个问题都回答了7年了……这个大姨妈还不断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