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应用程序使用

楼主(2013-01-15):
老师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电脑与S7-200通信显示这个,用的是MPI-USB的线,网上搜的解决方法除了重装系统都试过了,什么重装驱动啊,修改端口号啊,删除system32里面的某些文件啊,关掉其他程序重启啊,重启某些系统服务啊。。。都是不行,老师们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特殊案例啊

网友A:
你是下载过程中出现,还是在监控地址表的时候出现这个的?

网友B:
开了两个编程软件

网友C:
电脑重启一下,只打开这个软件,如果还是如此可能是有硬件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重启一下,只打开这个软件,如果还是如此可能是有硬件冲突了;
这样的话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下载过程中出现,还是在监控地址表的时候出现这个的?
我对天发誓我只开了一个,不过电脑里倒是装了不止一个

网友D:
肯定是还有程序使用这个口,比如上位监控软件,以前用的组态王时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关掉组态王运行状态就行了

网友E:
重装驱动啊,你的驱动坏了!

网友F:
这个最头痛,折腾了好久,到现在也是和楼主一样情况。

网友G:
用的是USB的话,装好驱动,在我的电脑--硬件里应该有一个新的COM口,在200软件里选择这个COM口,应该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试过。

网友H:
200PLC这个是常见的问题,一般是:
1、驱动(不是虚拟串口那个)没装好,这个要完全卸载编程软件,包括安装文件夹也要删掉,重装软件,甚至需要重装系统再安装。
2、如果用的国产USB下载线,检查一下驱动装的咋样,用哪个USB口做的虚拟串口,就要固定用它,尽量别换,也可以把驱动卸载,然后从设备管理器再添加一次。
3、还有就是前面有朋友说过的设置问题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是USB的话,装好驱动,在我的电脑--硬件里应该有一个新的COM口,在200软件里选择这个COM口,应该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试过。
你们都是好人

网友I:
重启下电脑或编程软件。

网友J(2014-07-04):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