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单位新回来的三菱变频器,在更换时发现新的变频器没有FM端子,可是现场是频率表。新变频器只有AM端子。师傅们只有AM端子怎么接频率表啊

网友A:
变频器还要接频率表?有什么特殊用途?

网友B:
AM端子输出的0-10V.DC就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信号,其对应的设定参数为:r55、r158。

网友C:
直接看变频器的频率不行吗?如果不行。那就在传动轴上装一个霍尔开关或接近开关,然后其信号接频率表。也可以。频率表要智能的,可以根据脉冲数/周来计算电机的转速。或运行频率。

网友D:
变频器不是有说明书吗 上面有接线图 你照图接就可以了 变频器输出是0-10V 接你的频率表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是,一般的频率计接受的脉冲信号,不是模拟量信号。因此,转速计要采用脉冲信号的接入。或者把模拟转速信号通过PLC等智能控制器转换成脉冲信号接入频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