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恒温恒湿试验箱小故障

楼主(2013-01-15):
1.在高温试验中,如温度变化达不到试验温度值时,可以检查电器系统,逐一排除故障。如恒温恒湿试验箱温度升得很慢,就要查看风循环系统,看一下风循环的调节挡板是否开启正常,反之,就检查风循环的电机运转是否正常。如温度过冲厉害那么就需要整定PID的设置参数。如果温度直接上升,过温保护,那么控制器出故障,须更换控制仪表。
2、当恒温恒湿试验箱低温达不到试验的指标,那你就要观察温度的变化,是温度降的很慢,还是温度到一定值后温度有回升的趋势,前者就要检查一下,做低温试验前是否将工作室烘干,使工作室保持干燥后再将试验样品放入工作室内再做试验,工作室内的试验样品是否放置的过多,使工作室内的风不能充分循环,在排除上述原因后,就要考虑是否是制冷系统中的故障了,这样就要请厂家的专业人员进行检修。后者的现象是恒温恒湿试验箱设备的使用环境不好所致,设备放置的环境温度,放置的位置(箱体后与墙的距离)要满足要求(在设备操作使用说明中都有规定)。
3、恒温恒湿试验箱在做湿热试验中,出现实际湿度会达到100%或者实际湿度与目标湿度相差很大,数值低得很多,前者的现象:可能是湿球传感器上的纱布干燥引起,那就要检查湿球传感器的水槽中是否缺水,水槽中的水位是由一水位控制器自动控制的,查水位控制器供水系统是否供水正常,水位控制器工作是否正常。另一种可能就是湿球纱布因使用时间长,或供水水质纯净度的原因,会使纱布变硬,使纱布无法吸收水份而干燥,只要更换或清洗纱布即可排除以上现象。后者的现象主要是恒温恒湿试验箱的加湿系统不工作,查看加湿系统的供水系统,供水系统内是否有一定的水量,控制加湿锅炉水位的水位控制是否正常,加湿锅炉内的水位是否正常。如以上一切都正常,那就要检查电器控制系统,这要请专业维修人员进行检修。
4、恒温恒湿试验箱设备在试验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故障时,控制仪表上出现对应的故障显示提示并有声讯报警提示。操作人员可以对照设备的操作使用中的故障排除一章中快速检查出属于哪一类故障,即可请专业人员快速排除故障,以确保试验的正常进行。其它环境试验设备在使用中还会有其它的现象,那就要具体现象,具体分析和排除。

网友A(2013-02-20):
湿度会达到100%或者实际湿度与目标湿度相差很大,除了湿球传感器上的纱布干燥引起,还有别的可能原因吗?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