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新手,搞了好久也没弄清倒底应该怎么用。那个M1000直接用导线代替不行吗?如果是在MC 和MCR中间用,那么可以直接把这行程序扯出来用导线代替吗?还有M1000监控的倒底是什么?

楼主:
看到好多程序都用M1000的,实在是搞不懂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来详细解释下?

网友A:
PLC运行后接通,根据这个特点去使用;
比如,有的指令不能直接连母线,又没有另外的条件,这时可以用M1000(台达);
或者,编程或修改中,预留或保留某接点位置,可使用M1000,等。

我知道的有限,仅作个提示。

网友B:
台达的M1000与三菱FX的M8000一样,PLC运行接通;

网友C:
这个需要好好看看PLC的书。。。

网友D:
上电常通的意思。

网友B:
比如你想开机就输出Y0,你不能直接在左侧母线搞个OUT Y0吧;
左边必须加个连接,此时M1000/8000就有用了;

网友E:
还需前辈指点啊!

网友F:
借用,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