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我们酒店这边现在用的都是LED的灯带和斗胆灯\射灯.当然LED灯都有变压器的或叫驱动,当开的时候电流会很大导致我这边的空开会跳.我配的空开是16A的.但是开起来的时候电流有14A左右或者会更大的.这样跳的话是可以理解,但是当我关掉一路灯带的时候也会跳.这会不会跟LED的变压器有关吗?

网友A:
关灯也会跳??
用排除法吧!
一段一段试!

网友B:
"空开是16A的.但是开起来的时候电流有14A左右"可将空开换大一些

网友C:
有冲击电流,国产的空开有很多质量有点差,建议空开换20A的。